[求助] 差分输入与环路增益关系问题?

楼主(2015-01-16):
两级运放,作buffer用,故意将第二级增益弄得很小,所以整体增益只有几倍,但是反馈到反相端的直流电压与同相端输入电压偏差很小,也就才1%,按理环路增益很小了,那为什么反馈直流电压变化很小呢?两者有什么必然联系吗?

网友:
电路图贴上来  方便直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贴了,慢慢看吧。

网友:
这个开环增益可不止几倍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故意把它弄小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gain有多少?

网友:
回复 楼主:

  两级运放做buffer我也做过,dc上看到的offset和增益相关,关系很大。
  你这种情况意义不大,可能在某个dc点,你恰好让第一级的负载对管漏级的电压相等,换个DC点差异就巨大,有点走偏门了……,个人感觉。

  实际你跑带载的,瞬态下,增益大很重要,但第一级负载对管漏极电平匹配好更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3、4倍

网友:
回复 楼主:

    gm*ro*gm*ro 只有3 4 倍?  你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明白了,第一级增益如果很小,且两级间匹配很差,那输入系统offset就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把输出与反相端反馈之间加一个直流电压源,迫使第二级NMOS管压入线性区,或者把电源电压降低,这样gm、ro不都小了嘛

网友:
闭环的增益变了吗?开环和闭环第二级的直流点都一样?

网友:
增大输入管L

网友:
这个电路40-60dB没问题

网友:
你电源电压和工艺是多少?

网友:
不妨把DC工作点管子的信息都贴出来。

网友:
   同意fumes观点,主要是DC点比较巧,正好在1%的那个附近。换个DC点,就不会有楼主说的这种现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开闭直流点不一样;开环增益从很大到很小的过程中,闭环直流点变化很小的,几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