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2C的从机地址和寄存器地址

楼主(2015-01-16):
最近在写一个I2C。阅读协议,理解master先寻址slave,然后发送或接受数据
但如果主机寻址发送的是从机的设备地址,那么如何确定读写寄存器的地址呢?
还是我理解错了?主机寻址的时候就是发送的寄存器的地址?
求助。。谢谢各位了。。

网友:
Slave_ADD+DATA(reg addr)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明白了   想再问一下,那么从设备的地址是有我自己随意定义的吗?只要不和协议中保留的地址冲突。
   因为一旦地址设定死了,就没法修改了吧。。

网友:
从设备地址是通过硬件来设置的,比如写eeprom先写的是从地址(这个是设备地址),然后确定写的是哪个寄存器地址(也就是写的eeprom中的哪个寄存器),然后是写几个数,再然后是数据。

网友B:
现在的I2C应用里,在start后要发2~3个地址,第1个是设备地址,第2个是设备内的地址(比如寄存器地址、存储空间地址),如果设备内部地址是16位,则发第3个地址,于第2个地址组合起来拼16位地址,然后才是读写数据操作。

网友(2022-04-07):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I2C应用里,在start后要发2~3个地址,第1个是设备地址,第2个是设备内的地址(比如寄存器地址、存储 ...

那么请教一下,reapeat start后面除了跟设备地址,还可以跟寄存器地址么?还是repeat start后面只能跟设备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