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错误求救!

楼主(2015-01-16):
求教一个简单的问题,画了一个反相器(原理图和版图),nmos+pmos,然后做LVS的时候报了这个错,说找不到这两个器件

请问是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普通的NMOS/PMOS,而不要用RF_NMOS / RF_PMOS搭反相器。
如果你一定要用RF器件,要配套使用額外的相關文件,如source.added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这个source.add文件在哪里?

网友:
回复 楼主:

    source added  在PDK里面的CALIBRE -LVS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是启动lvs,然后加进去吗?怎么加?
   谢谢!因为是新手!

网友:
是在Virtuoso layout窗口下,calibre -> include。加入source.add路徑。
自學適合學習一些理論。
像這類實務性的操作,如果不是在工作單位或學校,沒有支援,就算這問題解決了,後面類似的問題接踵而來,意義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没找到您说的include按键?

网友:
抱歉寫錯。
是在Virtuoso layout窗口下,calibre -> Setup -> Netlist Export,在Include File欄填文件路徑。
/.../source.added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个框么?是这么填吗?

好像还是会报同样的错

网友:
1. 是這個框,但填的欄位不對。為何不把滾動條往下拖,找到我說的欄?
2. 我不知你的路徑是什麼,所以用省略號代替。你要自己把路徑用正確的填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到那个位置了

   再多问一个问题,那个source.add文件是在哪里的?工艺库里吗?还是设计里?

网友:
早前的回答已回答過了。
和你lvs rule deck放在同一個文件夾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LVS通过了,但是PEX的时候又碰到了问题,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1.
版图加pin

2.
LVS设置

3.
运行calibre->lvs

输入配置:

输出配置:

4.
LVS结果,没有error

5.
Runpex

输入配置:

输出配置:

然后运行,一路提示overwrite,全ok

跑完弹出配置框:

cellmap文件的路径改一下,然后ok

弹出对话框:

这时,看了一下CIW,发现问题:

这里居然出现了这4warning4error。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2022-02-27):
这个错误是因为calibre view里的器件交叠了,在弹出的配置框Device Placement选择Arrayed,或者选择Layout Location的时候在Magnify Instances By这里把缩放比例改小,比如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