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GPA-16串口方案?

楼主(2015-01-16):
大家讨论一下,利用FPGA 怎么进行16个串口方案

网友:
1个输入对应16个串口输出吗?那传输的数据中前4位可以标识串口的地址,先利用地址解析模块将地址分解出来,通过地址来选择哪个串口输出。

楼主:
不是,你这种是轮询模式。设计需求是16个串口独立工作,收发互不影响

网友:
16个串口发数据从一个源来的话,必然要轮询的

网友:
上位机通过地址往下写入FIFO,串口自己发出。串口收到数据写入FIFO,产生中断和记录中断标志位共上位机查询是哪个接收到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