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oute_opt

楼主(2015-01-16):
在做ICC的布线时候,关闭了zroute的布线模式,采用传统布线模式,执行route_opt -initial_rout_only的命令时候,命令在运行到DRC-SUMMERY的时候,报出了很多的物理DRC错误,导致route_opt的命令运行时间很慢。。物理DRC问题过多,命令每次运行都会卡主。布线时候执行的命令包括
check_routeability
set_distributed_route
set_route_mode_options -zroute false
set_route_options -track_assign_timing_driven true -same_net_notch check_and_fix -wire_contact_eol_rule check_and_fix
route_opt -initial_route_only -num_cpus 4
不明白为什么会导致出现这么的物理DRC错误,是布局问题?时序收敛不好?

网友:
什么工艺什么库,还用classic route?

楼主:
回复 网友A:

   artisan的SMIC180。ICC里面不设置zroute false,就默认为zroute的模式吧?我试过不设置,也还是卡在了detail布线这个步骤。是布局和面积的问题吗??

网友:
直接route_zrt_auto 有问题么,  不需要你前面的任何设置,在 place之后用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我直接用了route_zrt_auto的命令是可以跑过的。只是有点疑问,使用route_zrt_auto的命令,跑出的结果和classic router有什么不同吗?为什么用classic router,会一直卡在detail route的步骤?

网友:
原因有很多种, 你对icc不熟,只能说

网友(2015-04-08):
回复 网友A:

classic route 和zroute 大致有什么不同,求简单解释下,多谢!!!!

网友:
2010 版本以后的icc,缺省都是zroute的,

建议用zroute吧,classic route引起的问题没几个人会了,

而且smic18 完全可以用zroute, 没啥问题的,

网友:
你可能 clock_opt 時已經用到 zroute 產生 clock net route 後save_mw_cel 就會導致用 classical route 失敗. 建議 CTS 時也要關掉 zroute 才行吧.

网友(2015-07-02):
回复 网友B:

请问 set_route_options 这个命令是对classic route进行设置的 对吗?

网友:
不带zrt的都是对classic route的设置,再过些时候,估计没有classic router了,早该淘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set_route_options 是設定Global route --> track assign --> detail route 的應用設定, classic route 跟 zroute 都一樣要設.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确定吗?对Zroute进行设置的,可以用set_route_zrt_global_options  set_route_zrt_track_options  set_route_zrt_detail_options   set_route_zrt_common_options 啊

网友(2017-04-21):
thanks for the in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