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己设计的PCIE板卡,采用altera的芯片,调试问题

楼主(2015-01-16):
pcie板子在调试的时候,插入主板了,识别到卡了,但是设备管理器该设备是黄色叹号提示不能启动。读LTSSM寄存器读到板子的状态在recovery和L0之间一直跳变  怀疑是tx的电气问题   配置的是gen1  X1的pcie

altera的芯片

求懂得大侠指导一二

网友:
你这肯定不能算“识别到卡了”,因为pcie link都没有拿到。-- 只有link好了之后,才能谈是否识别这个pcie 设备。link状态不稳,原因很多,无法定位,重点检查一下card的tx/rx电路(假设主板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热心帮助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详细地方还想向您请教
我的q是976676701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买的。站内联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L0This is the normal operational state.
‰ LinkUp = 1b (status is set true).
• On receipt of an STP or SDP Symbol, the idle_to_rlock_transitioned variable is reset to 0b
‰ Next state is Recovery if directed to change speed (directed_speed_change = 1b) by a higher
5 layer when both sides support greater than 2.5 GT/s speeds and the Link is in DL_Active state.The changed_speed_recovery bit is reset to 0b.

    Next state is Recovery if directed to this state.  If Electrical Idle is detected/inferred on all Lanes
25 without receiving an EIOS on any Lane, the Port may transition to the Recovery state or mayremain in L0. In the event that the Port is in L0 and the Electrical Idle condition occurs withoutreceiving an EIOS, errors may occur and the Port may be directed to transition to Recovery.
• Note: As described in Section 4.2.4.2, an Electrical Idle condition may be inferred on allLanes under any one of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i) absence of an Update_FC DLLP in
30 any 128 μs window, (ii) absence of a Skip Ordered Set in any of the configured Lanes in any128 μs window, or (iii) absence of either Update_FC DLLP or a Skip Ordered Set in any ofthe configured Lanes in any 128 μs window.
• Note: “if directed” applies to a Port that is instructed by a higher Layer to transition toRecovery including the Retrain Link bit in the Link Control register being set.
35 • Note: The Transmitter may complete any TLP or DLLP in progress.

感觉这一段可能是原因,虽然进入了L0状态一会,但是状态一直在跳转,很大可能是检测到了 Electrical idle状态。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状态产生的原因。

楼主:
Table 4-7: Electrical Idle Inference Conditions
State 2.5 GT/s :
L0 Absence of Update_FC or
alternatively a Skip Ordered
Set in 128 μs window

网友:
1.如果你想做详细的分析,请用LA抓波形来检查LTSSM的状态机跳变的情况。2. 我不建议你做详细分析,我估计你的PCIE core不是代码级的IP,所以你做逻辑分析是很难有线索的。
3. 建议你从物理连接入手,把金手指用去氧化的方式处理一下。

上面是我目前能想到的。

网友:
出了这种问题再调试就难了。
如果是QSYS弄的,应该不用调试就OK了。除非你阻抗没有控制好。
我的都是直接OK,没有出现这种问题。主要精力放到了DMA驱动调试上。感觉板子硬件这部分就没有费心。

网友(2015-07-24):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遇到了和你同样的问题,请问现在解决了吗? 我是不停地跳出L0,进入recovery,过段时间又回到l0

网友(2016-04-22):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LTSSM一直在L0和recovery之间跳转,最后变为0了

网友(2016-12-26):
物理层信号质量怎么样?有没有查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