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erl求助:子程序

楼主(2015-01-16):
perl语言入门第六版第四章的第一个练习题:
如下写法(子程序在结尾)是可以得出25的:
my @fred = qw{1 3 5 7 9};
my $fred_total = &total;
print "$fred_total.\n";
sub total {
      my $sum;
      foreach (@fred) {
              $sum += $_;
      }
      $sum;
}
问题:为什么将子程序放在开头没有结果?
是调用total时没有给定参数的原因么?如果是,为什么在foreach后面的@fred不可以指定到列表呢

楼主:
发现给定参数列表(@fred),用foreach(@_)后,无论子程序在开头还是结尾都可以正确输出25
my @fred = qw{1 3 5 7 9};
my $fred_total = &total(@fred);
print "$fred_total.\n";
sub total {
      my $sum;
      foreach (@_) {
              $sum += $_;
      }
      $sum;
}

网友:
perl的函数不是c的函数。perl的函数能偷偷的看到函数外的变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明白这为什么是"子程序放在开头没结果,而放在结尾有结果"的答案,能详细点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sub函数可以看到外面的my变量和our变量,因此不需要被当作参数传递也可以使用。但是如果你把my变量放在后面,又没有其他的our变量,函数会认为你使用的变量没有定义,默认为空。
如果你使用usr strict,perl就会报 变量未定义的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刚刚学习不久,慢慢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