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电容分别放置着两处的区别

楼主(2015-01-16):
这边现在提出一个问题,大家看如图19所示的电路。电容C4是作为滤波电容使用的,那么他加在5V下面与加载R1下面有什么不同呢?

为什么我会提出这么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在一次面试中,一个老工程师向我提出的问题。由于我平时比较注意细节,答出了这个问题,这也是比较幸运的,要不然,答不出,可能会相应的扣分的。

楼主:
现在,我们来看下它有什么不同。
如果的电流为1mA,那么的电流就为100mA,现在这个电容C4 是加在稳压管两端的,是对进行滤波的,而上的电流小,那么电容C4的电容也很小。而上的电流大,那么电容C4的电容也要大。假设如果加在5V下的电容C4为104,那么加在稳压管两端的电容可能只要102就够了,它达到的滤波效果其实和加在5V下104的电容达到的滤波效果是一样的。因为稳定了,也就稳定了。所以如果在稳压管两端加了电容,在5V下都可以不用再加电容C4.

楼主:
以上内容来自“张飞硬件设计与开发视频”,

网友:
汽车电子?

网友:
说的不太合理。如果5V是输出,C4加右边和加稳压管那里,对输出电阻的影响是不同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两个电容的作用根本不同,接齐纳管的是用来滤除齐纳管稳压源电源噪声的;另外一个是降低电源输出阻抗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额,太复杂了。

网友:
我的意見跟7樓的大大比較接近

网友(2015-03-27):
电容分别放置着两处的区别

网友(2015-06-12):
同意2楼的解释,可以作为纹波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