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im电容,底极板采样,一直有个疑问。

楼主(2015-01-16):
以前在学校用.13工艺流片时,有特殊的金属层mim层,用来做电容。一般采样电路中都采用底极板采样,而用mim这一侧极板接运放输入端。我一直认为,因为mim层电容极板比下面一侧的电容极板稍小一些,容值由mim层面积决定,而mim因为专门用作电容制作,所以精度比较高,mismatch会更好。因此才会采用底极板采样。不过今天有同事提到,因为非mim层的另一侧极板对衬底有寄生电容,所以才使用mim层接运放高阻输入端。不知大家怎么看的?

网友:
应该是MIM下极板接运放输入,因为有寄生,且衬底噪声对其影响较大,因此下极板接运放输入端的虚地,降低其影响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哪家工艺?

网友:
工艺成熟的话哪个基板输入影响并不大,你周围把dumy画好,周围隔离画好,电容最好大一些,就很不错了

网友(2015-04-01):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果采样电容,不做dummy的话,会影响精度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从工艺的层面来说,会的。如果某个区域金属分布不够均匀,甚至达不到工艺要求,那么这个区域内的金属很有可能会欠刻蚀或过刻蚀,从而影响器件精度。另一方面,dummy有一定的阻隔噪声的作用,所以信号也会更纯净。

网友:
采用寄生电容小的端口做运放连接端,可以提高整个放大结构的性能。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麻烦问一句,在仿真中怎样设置可以体现出加dummy和不加dummy的区别,
    不加dummy情况,要手动更改输入电容值,再仿真?
    大神们,有没有用过其他的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加不加dummy所体现的不同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寄生电容,这个通过版图提取后仿可以了解;另一个是工艺漂移, 一般来说,工艺的漂移是可以通过Corner仿真和蒙特卡洛仿真来展现的。

网友(2017-07-31):
学习了~不知道mom电容和mim电容相比哪个更好用?

网友(2018-07-20):
我是赞同你同事的说法,下极板对衬底有寄生,mim还好一些,pip电容会更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