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组合逻辑有没有必要复位?

楼主(2015-01-16):
菜鸟弱弱地问一下,没什么项目经验……比如:

always @ (*)
begin
    if (rst) begin
        a = 0;
    else
        ......
end

有这个必要吗?多谢~

网友:
组合逻辑没有异步复位一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着应该也没有,多谢啦!

网友:
不需要,只要你把时序逻辑复位了,组合逻辑自然就有初值了。

网友:
没什么特殊情况的话,必须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网友(2020-12-28):
这种写法的综合出来的电路结构,还是组合逻辑电路,和LATCH的RST电路是不一样的。

网友:
组合逻辑没有异步复位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