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里安装hspice过程中配置问题--一直报错

楼主(2015-01-16):
前面的步骤已经按教程走完,走到配置这一步时,死活整不对
用gedit .bashrc命令编辑并保存如下
# User specific aliases and functions

PATH=/home/EDA/hspice2010/hspice/bin: $PATH
LM_LICENSE_FILE=/home/EDA/synopsys_dat/synopsys.dat: $LM_LICENSE_FILE

alias spice='/home/EDA/SCL_10.9.3/linux/bin/lmgrd -c /home/EDA/synopsys_dat/synopsys.dat'

# Source global definitions #
if [ -f /etc/bashrc ]; then

. /etc/bashrc
fi

输入source .bashrc后如下图所示

输入spcie则提示命令找不到

网友:
这是我安装Sentaurus的环境变量,楼主可以参考下。lmli3代表License的检验,st代表启动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看出区别来,好像只看到单引号和双引号的区别了。
你觉得我的那个配置大概问题在哪呢?

网友:
这我也好不好说了,不过奇怪的是为什么你的路径前面会有个点呢

网友:
Add two more lines:

export PATH
export LM_LICENSE_FILE

楼主:
回复 网友B:

   添加了也没用啊
最终是解决了,但是好像还不能用,提示license有额问题

网友(2015-06-14):
license 也存在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