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于xilinx7系PCIE DMA模块的开发

楼主(2015-01-17):
      最近由于项目需要,基于XC7K325T-FFG900-2开发板开发PCIE。有些问题想咨询一下,还望做过的朋友不吝赐教,不胜感激!

1.K7的pcie核接口是AXI总线,V6、V5是老的总线接口,XAPP1052及XAPP859也都是基于V6、V5、S6的总线接口开发的。那么7系的DMA模块是基于官网下载的开发历程k7_pcie_dma_ddr3_base_trd_13.4里面的dma_back_end_axi模块开发,还是xilinx官方或者安福利提供DMA核,或是基于XAPP859开发的。

2.官网下载的开发历程k7_pcie_dma_ddr3_base_trd_13.4里面的dma_back_end_axi模块,这个模块可以直接用于产品吗?

3.如果dma_back_end_axi模块需要修改,这个源代码是52万行,修改哪些地方,最好详细一点,难度是不是很大。

4.如果基于XAPP859开发,接口方式不一样,特别是Configuration (CFG) Interface部分,XAPP859需要修改哪些方面,最好能够详细一点。

网友:
1.dma_back_end_axi是NW logic提供的DMA ip。2.可以用来demo,不能做产品,应为下载的例程里面的dma会在一定时间之后自动复位,只有重启FPGA之后才能再次工作。
3. 你现在那的wrapper的ip,改不了。怎么改基于你的设计要求。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DMA控制器是自己写的代码,也没有多少,V5、V6和K7上都用过,这个写好后就是通用的;
没试过dma_back_end_axi模块,据说Xilinx提供的DMA模块不是很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关于第一点:1.dma_back_end_axi是NW logic提供的DMA ip。这个你们是花钱买的,还是去网站下的,下载是免费的吗。谢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你的回复,DMA模块写好基本上就能同用了,只需要很少的改动。不知道你们最开始开发的时候,是基于XAPP859更改的,还是完全自己开发的,对于我来说,完全自己开发难度比较大,我是做算法的,刚开始接触PCIE。      如果是基于XAPP859更改的,请教一下,主要是更改哪些方面,通常DMA-to-DDR2 interface模块肯定需要修改,其他模块呢,最好能够详细介绍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试用版可以从xilinx网站啥个下载,但是试用版本的缺陷我已经说了,正式版当然要钱。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说的试用版是这个吗:k7_pcie_dma_ddr3_base_trd_13.4里面的dma_back_end_axi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们DMA是买的还是自己开发的,购买的话价格大概是多少啊,是一次性价格,还是每一套产品都需要再付费

网友:
回复 网友C:
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买的,  一次性价格。没有其他费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方便透露一下,DMA核的价格吗,包含驱动吗,不包含的话,驱动价格是多少呢?谢谢啊,发我邮箱或者QQ都行:luoyong422802@163.com,QQ-214325312。

网友(2018-11-13):
回复 10# qladxk2008 麻烦问一下,PCI Express AXI DMA Back-End Core (NWL)
供应商Northwest Logic,这个ip核通过什么渠道购买的。

网友:
上行DMA,就是FPGA以MEM WRITE的方式,将一定的数据组成多个TLP,通过PCIe总线,传到PC指定的内存地址里,然后拉PCIe的一种中断,通知PC去内存搬数据。。。。
下行DMA,就是PC准备好数据,告诉FPGA可读,FPGA以MEM READ方式,通过PCIe总线,从PC指定的地址开始读取一定数量的数据,数据返回的是多个CPLD TLP,你把数据解析出来就OK,读完后可以以中断来通知PC已经读完。。。。
当然,DMA有简单有复杂,简单的DMA是block式的,一次只能操作一片连续地址空间,复杂是S&G式的,可以操作一大片不连续的空间(用链表来管理不连续的地址)。
这个分情况,如果如果在PC上,OS能给你分配的连续地址空间是很小的,用S&G更能提高PCIe单次DMA效率,如果在嵌入式系统上,可以分配一大片连续地址空间,用block式效率更高,而且管理起来方便。
无论是block式还是S&G模式,都不可能有52万行代码把? 你知道52万行代码生成的电路是什么概念?  普通的block式DMA,几千行代码,我觉得都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