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taurus tcad 2013版swb不能添加parameter

楼主(2015-01-17):
我在scientific linux 7下安装的sentaurus tcad 2013版,但是在swb里面想要Add parameter时却发现,对话框是不能输入文本的,也没有报错信息,不知道为何?
Screenshot from 2015-01-17 09:59:33.png

网友:
以前用CentOS7装过,和楼主一样问题,最终没搞定,换6.5了

网友(2015-03-27):
把输入法退出或者关闭再试一下

网友(2015-05-07):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把虚拟机里的输入法关了就可以了,我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5-11-24):
回复 网友A:
如果没用虚拟机,如何关掉scientific Linux的输入法?

网友(2016-02-24):
如上面所说右键输入法,退出就好使了,这个以前困扰了我很久

网友(2016-04-11):
这个是centos7的输入法模块的问题
应该是你之前添加了中文输入法导致软件冲突
你把ibus这个模块用yum remove卸载掉就可以了。
我今天也是遇到这个问题,自己摸索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我现在在虚拟机和双系统上用sentaurus都碰到这个问题,请问你说的右键输入法关掉就OK了,在哪里关啊?能说的具体点么?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题解决,非常感谢你

网友(2017-01-02):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谢谢你共享的解决方案。
谢谢!

网友(2017-03-07):
回复 网友C:

    虽然过了一年了,但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2017-09-23):
回复 网友C:

网友(2018-12-22):
回复 网友B: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Ubuntu系统,该怎样退出或关闭输入法啊?  多谢大神!

网友(2020-11-23):
发现,如果删了ibus,就使图形界面失效,需要重新设置然后,好像键盘typing关掉,也没办法 输入参数
哪位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