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igma-delta ADC仿真问题

楼主(2015-01-17):
目前正在設計二階Sigma-delta ADC (fin=20kHz,fs=5MHz),採用2-bit flash adc作為量化器,回授路徑採用一個2-bit DAC,有幾個問題想請教各位牛牛:

(1) Sigma-delta ADC的输出为2 bit数字讯号,要如何仿真其功率频谱密度(PSD)?或是讯号要从哪一个端点拉出来作FFT,才能得到Noise shaping的输出频谱?

(2) Trnasient simulation的time stop及time step大约要设多少,才能获得较精准的仿真结果?

网友:
不知道你的仿真工具是matlab还是cadence。如果是matlab,可以将2bit adc的输出用toworkspace导出,然后用fft和delsig工具箱里的calculateSNR函数算FFT和SNR。如果是cadence那么要先把cadence的结果导出到matlab来算。

楼主:
我已用cadence仿真出adc的数字讯号波形(2bit),那要怎么把结果导入matlab作运算呢?

网友:
用ocean导出到一个文本文件里,再用matlab的import功能倒到workspace里算

楼主:
感谢你的回答,我再来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输出数据是2bit的   导入到MATLAB 中的是两路码流?还是其中一路码流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晓得怎样把cadence的数据倒出来  但是我的也是两位量化的  有两条码流数据 我是把其中一条的数据倒出来MATLAB计算 还是两条呢?如果是两条的话  是不是要需要特殊的处理数据程序呢?

网友(2015-08-02):
我想知道这个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呢

网友(2015-10-12):
这里好久没有人了么?

网友:
你可以看做两路码流,按照你的采样率print出来,然后把2路码流组合一起转换成10进纸,进行FFT计算就可以了。

网友:
2-b Quantizer一共有4-level. 針對這4-level(也就是0,1,2,3)的bitstream做FFT即可看見Modulate後的FFT.
不過這樣子帶有DC量. 也可以簡單的把0,1,2,3改為-1.5,-0.5,+0.5,+1.5即可移除DC 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