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有关buffer和反相器的特性比较请回答

楼主(2015-01-17):
请问buffer和反相器特性有哪些异同?

网友:
功能不一样啊,一个没有反向

网友(2019-11-06):
两个反相器串联和一个buffer,这二者有什么区别吗?  求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
buffer没有逻辑功能,只是会改善信号的transition和延迟。反相器除了能实现以上功能外还有取反的功能

网友:
占空比不同?

网友:
目前clock tree一般用inverter,这样对占空比有好处,避免出现min_pulse_width violation。
是不是呢?牛人来回答一下。

网友(2020-08-27):
跟占空比没关系吧?inverter相对buffer来说面积、功耗、insertion delay小。但是逻辑复杂,后期时钟树不好修改

网友:
我记得台积电buffer里面也是两个反相器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