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与电源无关的偏置

楼主(2015-01-17):
拉扎维p311

拉扎维p311

图中是拉扎维p311中的与电源无关的偏置电路,我认为(b)中的电阻如果根据(a)来分析应该放在M4的源级。小弟知识太浅薄,想请教一下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感激不尽!

网友:
这样说吧,图a中M4和M3是电流镜,这两路的电流相同,那么M1和M2的电流也相同,但是M2的尺寸比M1,所以M2的Vgs2要比M1的Vgs1小一点点。所以Rs上的电压就是这个(Vgs2-Vgs1).
同理呀,对于图b,M1和M2是电流镜,则M3和M4的电流相同,但是M3的尺寸较大,那么|Vgs3|要比|Vgs4|小一点点,所以Rs上的电压就是|Vgs3-Vgs4|。
电阻一般是加在尺寸大的那路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么可不可把M4变成M3的K倍,再把电阻接到M4的源极呢?(M3仍然是二极管连接形式)这两个接法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效果吗?

网友:
该电阻需要多党可调

网友:
最好步长密一些,否则电流很难控制

网友:
貌似是这个图有问题,你可以一下两个电路的环路增益有什么不同

网友:
回复 楼主:
CH Y 师兄?

网友:
回复 楼主:

   以前就发现过这个问题,感觉最后是b图有问题,你可以推一下,如果k大于1的话,那么b图回是一个环路gain大于1的正反馈。

网友(2015-08-06):
这是我在另一本书看到的,二者区别在于,镜像管的接法,究竟那个是对的呢?

网友(2015-09-16):
具体问题请查看http://bbs.eetop.cn/thread-484729-1-1.html,这里面分析的很清楚

网友(2023-07-27):
新版教材应该改过来了

网友(2024-05-10):
这个视频上讲得很清楚了: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Ym421u7Zx/

网友(2025-03-06):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ction.content.click
可以看看这个up主的视频,主要是环路增益上的区别

网友(2025-07-04):
想问一下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也有相同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