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entOS6.6安装Cadence IC610启动问题,求解?

楼主(2015-01-17):
$ icfb&
[7] 4167
[leon@leon ic610]$ *WARNING* file /home//CDS.log File is already locked by some other process.
*WARNING* file /home//CDS.log.1 File is already locked by some other process.
*WARNING* file /home//CDS.log.2 File is already locked by some other process.
Qt Warning: X Error: BadMatch (invalid parameter attributes) 8
  Extension:    141 (RENDER)
  Minor opcode: 4 (RenderCreatePicture)
  Resource id:  0x25
Qt Warning: X Error: BadMatch (invalid parameter attributes) 8
  Major opcode: 1 (X_CreateWindow)
  Resource id:  0x20
Qt Warning: X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9
  Extension:    141 (RENDER)
  Minor opcode: 4 (RenderCreatePicture)
  Resource id:  0x5600013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2 (X_ChangeWindowAttributes)
  Resource id:  0x5600013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5600013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5600013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5600013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5600013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5600013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2 (X_ConfigureWindow)
  Resource id:  0x5600013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5600013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5600013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9 (X_DeleteProperty)
  Resource id:  0x5600013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5600013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5600013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5600013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5600013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2 (X_ChangeWindowAttributes)
  Resource id:  0x5600013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2 (X_ChangeWindowAttributes)
  Resource id:  0x5600013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2 (X_ChangeWindowAttributes)
  Resource id:  0x5600013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2 (X_ChangeWindowAttributes)
  Resource id:  0x5600013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5600013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2 (X_ConfigureWindow)
  Resource id:  0x5600013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5600013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2 (X_ConfigureWindow)
  Resource id:  0x5600013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2 (X_ChangeWindowAttributes)
  Resource id:  0x5600013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5600013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5600013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5600013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5600013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2 (X_ChangeWindowAttributes)
  Resource id:  0x5600013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20 (X_GetProperty)
  Resource id:  0x5600013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5600013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20 (X_GetProperty)
  Resource id:  0x5600013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5600013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5600013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20 (X_GetProperty)
  Resource id:  0x5600013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8 (X_ChangeProperty)
  Resource id:  0x5600013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19 (X_DeleteProperty)
  Resource id:  0x5600013
Qt Warning: X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3
  Major opcode: 8 (X_MapWindow)
  Resource id:  0x5600013
*WARNING* Unable to find font name: "-*-courier-medium-r-*-*-12-*".
*WARNING* Cannot find textFont.  Trying font "fixed".
*WARNING* Unable to find font name: "-*-helvetica-medium-r-*-*-12-*".
*WARNING* Using the text font to present labels.
*WARNING* Unable to find font name: "-*-helvetica-medium-r-*-*-12-*".
\e Display :0.0 Error "BadMatch (invalid parameter attributes)"
\e  request 1 error 8 serial 1448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41 error 9 serial 144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5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5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5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5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5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45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5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5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5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5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6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6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6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6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6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6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6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6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6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6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7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471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41 error 9 serial 147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7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7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7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7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477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41 error 9 serial 147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7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8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8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487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41 error 9 serial 148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8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9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9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492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41 error 9 serial 149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9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9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49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1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51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51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51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51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52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521
\e Display :0.0 Error "RenderBadPicture (invalid Picture parameter)"
\e  request 141 error 143 serial 152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4 error 3 serial 152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524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41 error 9 serial 152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2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2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2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529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41 error 9 serial 153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3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3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3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53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535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41 error 9 serial 153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3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3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3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54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541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41 error 9 serial 154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4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4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4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54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54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54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54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55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55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55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55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554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41 error 9 serial 155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5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5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5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559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41 error 9 serial 156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6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6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6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564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41 error 9 serial 156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6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6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6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569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41 error 9 serial 157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7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7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7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9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593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41 error 9 serial 159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9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9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59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598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41 error 9 serial 159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0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0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0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603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41 error 9 serial 160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0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0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0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1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1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1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62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62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2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2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2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2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2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2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2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2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3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3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3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633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41 error 9 serial 163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3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3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3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638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41 error 9 serial 163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4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4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4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4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4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645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41 error 9 serial 164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4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4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4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650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41 error 9 serial 165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5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5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5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 error 3 serial 1655
\e Display :0.0 Error "BadDrawable (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41 error 9 serial 165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5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5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5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6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6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6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66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6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6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6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0 error 3 serial 166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0 error 3 serial 166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6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7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67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1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1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1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1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1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1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1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1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72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72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72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72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2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2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2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2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2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2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3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3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3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3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3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35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3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 error 3 serial 1737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738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739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740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741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42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743
\e Display :0.0 Error "BadMatch (invalid parameter attributes)"
\e  request 62 error 8 serial 1753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20 error 3 serial 1754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756
\e Display :0.0 Error "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
\e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763

网友:
我在 CentOS 6 上運作 IC614 IC615 都正常,
是否版本太舊,無法在 CentOS 6 上運作 ?

网友:
有可能是分别率的问题

网友:
对与CentOS6来说,IC610太老了,可能需要IC616才能更匹配。任何与操作系统相关的错误可以使用
'ic61'/tools/bin/checkSysconf 这个命令检查。不过这个命令不支持CentOS,可能需要修改系统名称来欺骗工具一下。

网友:
好像X错误是因为安装中这一步出错了
5.修改/etc/X11/xorg.conf配置
sudo gedit /etc/X11/xorg.conf
   会打开一个文本文档,在末尾加上:
 Section "Extensions"
 Option "Composite" "Disable"
 EndSection
保存即可。

网友(2016-12-31):
回复 网友A:
大哥,我装的Linux是这个版本,但是在你说的路径找不到/etc/X11/xorg.conf这个文件啊,只有一个/etc/X11/xorg.conf.d的文件夹,里面什么文件都没有,求解啊

hh

hh

网友(2022-04-19):
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呢,遇到同样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