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走线时宽度是取决瞬间电流还是平均电流啊

楼主(2015-01-17):
开关电容电路,65nm,我看了下开关切换时,有很大的瞬间电流啊求助。
LZ很担心,这段时间总有种预感这次组里的流片要毁在LZ手里,年都过不好了

网友:
工艺厂一般给对应线宽的最大dc电流和最大rms电流。后者稍大一些,最大瞬态电流不好说,因为瞬态电流持续的时间不好定义。
感觉电流只是定义了稳定工作几千或者更多小时不发生烧毁。而至于你是学术测试,你可以侥幸的少留一些余量。电源主要看对于性能影响大不大,幅度的损耗大不大。

网友:
关键在于瞬态持续时间多长?

网友:
如果是几纳秒呢

网友:
主要还是看平均(rms)电流。一般仿真出的电流峰值在实际电路中会由于寄生电容电感而达不到。但我留的裕度是100%

网友:
只要发热的功率不足于融毁Metal即可!
一般瞬态都没事。
ESD瞬态电流几十A呢!都没事

网友:
回复 楼主:

放心 瞬态可以根据情况 放大至 直流DC限制的十几到几十倍

网友:
表示听说因为瞬态电流烧过。。。,不过只是听师兄们讲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你的瞬态多久

网友:
ESD是100ns数量级,你的瞬态这样的话就不用考虑瞬态电流了

网友:
把你的管子AA拉大,增加M1宽,各走线也加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