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问大神,HFSS拨号连网一直卡在waiting for license sever to respond,怎么解决?

楼主(2015-01-17):
请问大神,HFSS拨号连网一直卡在waiting for license sever to respond,怎么解决?

网友(2015-04-11):
同问啊,我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2015-12-19):
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
只要将网络关上,再将软件关上,打开了,就行。

网友(2016-09-17):
断网后 是能用了,但这样有点麻烦。我身边有的电脑连网了也能正常用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turn off hfss upd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