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功放进入非线性区 or 阻抗不匹配?

楼主(2015-01-17):
小弟有一问题,求助各位大神:

图中是射频板最后的功放部分,工作频率在800MHz以内,其中

ALMP-5075,是minicircuit公司的50欧转75欧阻抗匹配芯片,工作频段在直流到3GHz,插入损耗为5.7dB,输入功率最大值为0.25W,

BGY888,是NXP公司的CATV功率放大模块,输入输出阻抗为50欧,增益为34dB,工作在40MHz-860MHz,输入功率最大值为6dBm,平坦度为0.5dB。

这张图的前边是一块可变增益放大器(VGA),ADL5592,断开后边的电路连接,其输出在625MHz时可达10dBm。

功放模块BGY888前后的PCB走线都做过阻抗匹配,特征阻抗是75欧。

如果正常工作的话,预期625MHz频点处的输出能超过30dBm,也就是1W(10-5.7+34-5,7=32.6dBm),但实际只有22dBm。

不太明白这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从这幅图可以看出,有很大的可能性是在功放输出端失配,你可以把最后一个ALMP-5075去掉测试其功率,这样子,可以检测ALMP-5075插损值到底是多少,另外也可以计算功放增益为多少,资料只是参考,你可以单个器件一路侧过去。

网友:
你说的是测试结果吗?我感觉你那些电容都有问题。
几百MHz的频率用那么大的电容(0.1uF) ?恐怕已经超过电容的自谐振频率了吧,电容已经变成感性元件了
最多用个几十pF就够了,最好查一下你用的电容的元件参数。

网友:
昨天看错了,重新看了下,楼主的主要问题是后面那只ALMP-5075饱和了
其输入端功率为10-5.7+34=38.3dBm,远远大于额定最大输入功率0.25W (26dBm)

另外,级间电容看不清,如果是0.1uF确实太大,如果是0.1nF则低频段可能无法通过,用1-2nF比较合适

网友:
不知道ALMP-5075的内部结构,估计是用PN结构建的电阻网络,所以在大功率下是有非线性的。
楼主可以通过回退输入功率验证。

网友:
不知道ALMP-5075的内部结构,估计是用PN结构建的电阻网络,所以在大功率下是有非线性的。
楼主可以通过回退 ...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多晶硅或扩散电阻,则应检查末级ALMP-5075是否已损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