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画版图时碰到的问题:45度走线和slot

楼主(2015-01-17):
1.画版图时看到了tsmc 18的工艺ZZ可以画出45度。是不是所有的工艺都可以?我现在用的是UMC18的工艺。
2.我的电源线比较长,比较宽,需要加slot。不知道怎么达到下图的效果。

网友:
1.一般都能走45度,但是不能off grid
2.写skill脚本,或者手动打slot,shift+c,一个一个打,最好用一个东东先做好标记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版主的解答。解决了个大难题。

网友:
用tanner的表示可以直接做出slot array…

网友:
回复 网友A:

    脚本怎么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根据你的需要可繁可简,不过木有现成的,还请论坛里的大牛帮帮你,呵呵。

网友:
能让机器来画版图,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