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A的模型

楼主(2015-01-17):
我想做一个射频PA的仿真,主要是看一下load pull,ACPR这些指标,到底是用SPICE模型逼真还是X参数模型逼真?谢谢!

网友:
spice就可以了,x parameter不一定能找得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您的建议了!
就是说X参数的话应该更加准,是吧?
谢谢!

网友:
据说是,但我也没用过。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