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写了个比较器想试用一下synplify,但是状态是Done(error),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2015-01-17):
小白不懂,望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
代码发上来瞧瞧啊,光看这能看出啥

网友:
好歹看下编译的报告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module compare(equal,a,b);
input a,b;
output equal;
assign equal=(a==b)?1:0;
endmodule
额,这是代码,我就想试试这个软件怎么用...是不是哪里配置有问题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Build: Synplify Pro H-2013.03, Build 120R, Feb 24 2012#install: F:\synpilfy\fpga_H201303
#OS: Windows 7 6.1
#Hostname: 123-PC

#Implementation: rev_3

$ Start of Compile
#Sun Jan 18 13:55:17 2015

Synopsys Verilog Compiler, version comp201303rc, Build 045R, built Feb 28 2013
@N: :  | Running in 64-bit mode
Copyright (C) 1994-2013 Synopsys, Inc. This software and the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are proprietary to Synopsys, Inc. This software may only be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a written license agreement with Synopsys, Inc.  All other use or distribution of the software is strictly prohibited.

@N: :  | : Running Verilog Compiler in System Verilog mode
@N: :  | : Running Verilog Compiler in Multiple File Compilation Unit mode
@I::"F:\synpilfy\fpga_H201303\lib\altera\altera.v"
@I::"F:\synpilfy\fpga_H201303\lib\altera\quartus_II121\cycloneive.v"
@I::"F:\synpilfy\fpga_H201303\lib\altera\quartus_II121\altera_mf.v"
@I::"F:\synpilfy\fpga_H201303\lib\altera\quartus_II121\altera_lpm.v"
@I::"F:\synpilfy\fpga_H201303\lib\altera\quartus_II121\altera_primitives.v"
@I::"F:\synpilfy\fpga_H201303\lib\vlog\umr_capim.v"
@I::"F:\synpilfy\fpga_H201303\lib\vlog\scemi_objects.v"
@I::"F:\synpilfy\fpga_H201303\lib\vlog\scemi_pipes.svh"
@I::"F:\synpilfy\fpga_H201303\lib\vlog\hypermods.v"
@I::"E:\FPGAstudy\compare\compare.v"
Verilog syntax check successful!
Selecting top level module compare
@N:CG364 : compare.v(1) | Synthesizing module compare

@END

At c_ver Exit (Real Time elapsed 0h:00m:00s; CPU Time elapsed 0h:00m:00s; Memory used current: 71MB peak: 72MB)

Process took 0h:00m:01s realtime, 0h:00m:01s cputime
# Sun Jan 18 13:55:18 2015

###########################################################]
小白表示不懂啊,大神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你的代码没有什么问题,可能软件有问题,你把综合目录下的.srr文件发过来

网友:
如果只是想学习的话,Synplify安装目录下的手册看看,里面就有许多例子。

楼主:
回复 网友B:

   #Build: Synplify Pro H-2013.03, Build 120R, Feb 24 2012#install: F:\synpilfy\fpga_H201303
#OS: Windows 7 6.1
#Hostname: 123-PC

#Implementation: rev_3

$ Start of Compile
#Sun Jan 18 13:55:17 2015

Synopsys Verilog Compiler, version comp201303rc, Build 045R, built Feb 28 2013
@N: :  | Running in 64-bit mode
Copyright (C) 1994-2013 Synopsys, Inc. This software and the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are proprietary to Synopsys, Inc. This software may only be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a written license agreement with Synopsys, Inc.  All other use or distribution of the software is strictly prohibited.

@N: :  | : Running Verilog Compiler in System Verilog mode
@N: :  | : Running Verilog Compiler in Multiple File Compilation Unit mode
@I::"F:\synpilfy\fpga_H201303\lib\altera\altera.v"
@I::"F:\synpilfy\fpga_H201303\lib\altera\quartus_II121\cycloneive.v"
@I::"F:\synpilfy\fpga_H201303\lib\altera\quartus_II121\altera_mf.v"
@I::"F:\synpilfy\fpga_H201303\lib\altera\quartus_II121\altera_lpm.v"
@I::"F:\synpilfy\fpga_H201303\lib\altera\quartus_II121\altera_primitives.v"
@I::"F:\synpilfy\fpga_H201303\lib\vlog\umr_capim.v"
@I::"F:\synpilfy\fpga_H201303\lib\vlog\scemi_objects.v"
@I::"F:\synpilfy\fpga_H201303\lib\vlog\scemi_pipes.svh"
@I::"F:\synpilfy\fpga_H201303\lib\vlog\hypermods.v"
@I::"E:\FPGAstudy\compare\compare.v"
Verilog syntax check successful!
Selecting top level module compare
@N:CG364 : compare.v(1) | Synthesizing module compare

@END

At c_ver Exit (Real Time elapsed 0h:00m:00s; CPU Time elapsed 0h:00m:00s; Memory used current: 71MB peak: 72MB)

Process took 0h:00m:01s realtime, 0h:00m:01s cputime
# Sun Jan 18 13:55:18 2015

###########################################################]
这是报告..

楼主:
回复 网友B:

    compare.docx (12.07 KB , 下载次数: 3 ) 我直接复制过来,貌似一直在审核....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我也不好说你这个问题,我试了下DC,综合没问题

网友(2015-10-16):
我也有一樣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