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 出错

楼主(2015-01-18):
ise里这个出错怎么解决啊? 求大神帮帮忙啊。
Place:1073 - Placer was unable to create RPM[BUFDS_RPMs] for the component
   MGTCLKIN1 of type BUFDS for the following reason.
   The reason for this issue:
   All of the logic associated with this structure is locked and the relative
   placement of the logic violates the structure. The problem was found between
   the relative placement of BUFDS MGTCLKIN1 at site IBUFDS_GTE2_X0Y1 and IPAD
   SFP_MGT_CLK1_C_N at site IPAD_X1Y9.  The following components are part of
   this structure:
      BUFDS   MGTCLKIN1
      IPAD   SFP_MGT_CLK1_C_N

网友(2015-09-24):
回复 楼主:
你好,我最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请问你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回复 2# 易诗阳 你约束到别的模块,如x1y1当然是看原理图你时钟在这个模块吗?Ise里面绑定管脚的那个界面有资源模块的分部,你看看把他约束到你板子的管脚。还有在这约束了,就不要输出出去绑定管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