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5万门是个什么概念?

楼主(2015-01-18):
一个设计在.18um下综合后消耗2.5万门, 这个设计的规模算是多少?

网友:
这个设计规模很小了

网友:
一般来说“门”是一个面积单位。门指的是一个标准4MOS管的与非门NAND或或非门NOR。
你可以查一下0.18工艺库中一个NAND或NOR的面积,就可以知道这个设计的面积大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