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uld not determine discipline for this expression

楼主(2015-01-18):
用verilogams写了个模拟模块,输出电压是输入电压的平方以及开方关系,仿真遇到下面的错误

ncelab: *E,CUVDNF (./ihnl/test/tuning/schematic/verilog.vams,76|13): Could not determine discipline for this expression .
co ), .pin( net037 ) );
ncelab: *E,CUVDNF (./ihnl/test/tuning/schematic/verilog.vams,77|17): Could not determine discipline for this expression .
net037 ), .ns( cds_globals.\gnd!  ) );
ncelab: *E,CUVDNF (./ihnl/test/tuning/schematic/verilog.vams,83|5): Could not determine discipline for this expression .
V0 ( ref, cds_globals.\gnd!  );
ncelab: *E,CUVDNF (./ihnl/test/tuning/schematic/verilog.vams,101|7): Could not determine discipline for this expression .

求解答!!!

网友(2015-09-24):
请问楼主解决问题了没?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verilogA 写的 block 跟analog 模块接一起的时候就会报错,按我理解的话是因为不能正确归类VerilogA 模块输出信号的类型。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尝试过改变 default discipline 设置 , 但是不成功。

网友(2016-10-24):
回复 楼主:

   楼主解决没有,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A(2021-09-09):
ade->setup->connect rules设置线的电平

网友(2023-11-14):
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B(2024-08-11):
引用 网友A:
ade->setup->connect rules设置线的电平

这个设置了,还是报这个error

网友(2025-02-05):
引用 网友B:
这个设置了,还是报这个error

把global勾选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