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PEX 跑寄生参数,不同提取类型,同一条net上R 、C相差很大

楼主(2015-01-18):
用calibre PEX跑一个memory(SRAM)的寄生参数,我用了下面三种方法提取:1:用hierarchical方式提取(一般memory阵列都是用这种方式),跑完后我看了SRAM上的其中一条位线上的寄生参数,电阻为67欧姆,总电容为7.3飞法。
2:用transistor(晶体管级别)方式跑了一下,同样还是在那条位线上,电阻为179欧姆,总电容为12.45飞法。
3:单独跑那条线,transistor级别,电阻为819欧姆,总电容为99.1飞法。

我想问一下,怎么会差别那么大呢,哪一个更接近真实值呢

网友(2015-09-16):
I don't know ,waiting...

网友:
不懂,到layout版面问吧, pr的人一般不懂pex的,

网友:
回复 1# zhanggd 你好,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我也有相似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来说,transistor级别的参数是准确的,如果是非常大的design的话,还是不要用calibre来抽取了,以防万一,用StarXtract来抽,如果非要用calibre还是用transistor级别的吧(出来的网标估计稍微大一点),像SRAM那种阵列用hierarchy影响估计也不会太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ok。谢谢!

网友(2017-06-02):
不知道咋弄

网友(2021-12-01):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使用calibre pex单独抽RC和merge完整的gds抽RC,结果差异大,
那么哪个是准确的呢,求解答

网友:
另追问一下:
qrc怎么设置单独net抽电阻呢。input在哪设置

网友(2025-11-04):
你好,请问你现在对当时的问题怎么理解的呢?我现在也面临类似的情形,不知道怎么抽取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