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相噪与jitter之间的计算

楼主(2015-01-18):
PLL从相位噪声计算jitter,积分上限应该选多少?看资料是积分到2倍震荡频率,这样可靠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还看到论坛上说是1/2输出频率

网友:
到1/2频率。其实完全取决于你在乎什么频率范围的噪声。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应该积到最高输入信号频率,是这样理解吗?

网友(2024-04-02):
如果是PLL 积分区间应该要看PLL的带宽多大,PLL输出的相噪在带宽附近贡献最大,因为带内是平坦的 ,带外-20DB下降。
如果是反相器CHAIN,DFF,或者分频器这种DRIVEN CIRCUIT,JITTER或者PHASENOISE其实可以看做一个采样信号为输入频率的采样的过程,以f为采样率采到的信号最多含有0-F/2的信息,因为采样前后信号的功率不变,所以F/2以外的部分都会折叠回来,积分区间自然就是0-F/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