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ut of allocation space in segment ROM_C000

楼主(2015-01-19):
在用freescale S12XS128 单片机编译代码的时候,出现如题所述问题,亦即:Link Error : L1102: out of allocation space in segment ROM_C000 at address
经查询资料,得知ROM_C000只有16k大小,此处问题应该是代码过大,编译之前的版本显示完全编译后有20k左右的代码
我是用汇编语言,网上所述大多是解决C语言编程出现的这个问题,还有我也只是一个新手。
我想请问,如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还有,我并不是因为网上那种解决大数组导致超出的问题。
差不多问题描述如上,望大神支招

楼主:
求大神帮忙一下哈~~~
真心纠结快两天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Project.prm文件中,  用上ROM_4000就可以了,但是编译的时候设置选项  -OnB=b  我也没有找到在哪里设置。

网友(2018-05-07):
回复 网友B:

   在codewarrior编译器中的Edit中有一个standard settings.....,点进去有关于编译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