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中EM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5-01-19):
EM仿真的结果与原理图仿真的结果相差好多,在DE上基本就是完全不同,求一份可靠地EM仿真教程

网友:
仿真差别很多比较正常,原理图仿真中没有考虑到版图中走线之间的影响

网友:
对头,如果EM设置没有问题的话,还是首先检查下自己电路。你所指的是Drain Eff吧,这个仿真看看也就行了。

网友:
仿真准不准!?软件是无辜的...不然他敢拿出来卖?
关键在"人"、"机"的水平!

网友(2017-03-30):
想借个楼问一下大神们怎么给PCB加铺地层和电源层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膜拜大神,想问一下怎么给PCB板加铺地层和电源层,新手刚学ADS,有点不懂。。。

网友(2018-12-05):
很给力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