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里layer purpose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5-01-19):
刚接触版图,对layout里面各layer的purpose不是很懂。比如AA层的purpose既有drawing也有dum,这二者有啥区别呢?在版图设计里如何确定是选drw还是选dum呢?本人小白,烦请大神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
drawing:是用于你画所需要的该层图形的;
dum:是用于做dummy的 就是在某个该层密度过低的区域添加dummy用的。
画图形一般都是要用drawing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但我看有的版图里也是有dum的层,这些dummy层只是为了通过DRC检查么?实际流片时,这些dummy层会制作出来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另外,再请教你一下,我看techfile.tf里面定义了techPurpose, techLayers, techLayerPurposePriorities, techDisplay, streamLayers等,像techPurpose,techLayerPurposePriorities和streamLayers的含义都是什么呢?谢谢你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些问题太具体了,请查阅cadence manual,上面有清晰的说明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purpose 可以看做是 註記
說明這個 layer 在 軟體理的用途
真正的GDS 是用號碼來記錄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注意一点,(metal1 drawing)与(metal1 dummy)对于Virtuoso来说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层。用什么画线是工艺文件决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好的,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管用什么工艺,画线都是要用drawing的,至少我还没有见过用其他属性画线的

网友:
对于不同的工艺来说 dummy定义的也许不同,但是真正有效图形基本上都是使用drawing属性的层来画的,而其他属性的层次基本上都是一些标识层,也不一定会用的上。比如“mark”属性的 基本上都是用于DRC/LVS做识别用的,"text"属性基本上是定义版图端口(port)的名称的(当然也有的工艺设置的是使用xxtext/drawing来定义port名称),dum属性的是用来做dummy的(这些图形对于电路来说不是有效的图形,只是针对工艺的设计规则所要求在某些区域某层密度过低时而增加的),当然也有些工艺设置的是使用xxdum/drawing来实现。
当然不同的工艺设置还是有一定的区别,这就要自己去理解了。

网友:
再补充一点:为什么要说版图设计中基本上都是用drawing,而mark、text等其他属性只是做标识用?这里主要是因为你的DRC和LVS等验证过程中,是需要这么做的,不然就不会搞出这么多属性,而是直接使用一个随便什么名字的属性就ok了。当然你也可以通过修改验证文档来对应你做版图时选用哪个属性,不过我想肯定没有多少版图设计师会愿意这么做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metal1 pin)可以用来打pin,如果用来画线会怎么样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要看command file中是如何定义的,如果定义中A1_pin和A1_drawing的layermap一样,那对于验证来说就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一般来说 drawing层是需要用到的手工使用层,而用来弥补density的DUMMY的一般都是用类似DRC的脚本自动随机撒下去的。一般来说design manual里都会有说到。所以新手入门画版图之前要先看RULE.了解MASK LAYER 信息是十分必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metal层我知道是连接线,Dummy层我看见很多,都是干什么的啊?求指导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dummy做什么用的要看规则怎么写,这个不一定的

网友(2018-12-24):
我借此问一下,DMEXCL中dummya和dummyb指的是什么?

网友:
dummy layer这个应该会生产的,为了满足版图的密度,这个一般foundary会提供撒dummy metal的文件,全部用程序跑出来的。满足密度是为了芯片每个层次的平整性,质地不那么柔软。也不容易造成坍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