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 仿真问题 “unisim” Does not exist

楼主(2015-01-19):
在使用 ISE 软件进行仿真,仿真工具是 Modelsim,提示错误,错误详情如下:

       > unisim (ERROR: Library path "d:/Xilinx/14.3/ISE_DS/ISE//vhdl/mti_se/10.1a/nt64/unisim/unisim" does not exist)
ERROR: The library path specified in the 'modelsim.ini' file for mapping the 'unisim'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还请各位大牛指教,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ise没有关联modelsim吗?需要手动关联的

网友:
库重新编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