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 CIS配置数据库后,调不出元件 急求帮忙指点

楼主(2015-01-19):
CIS配置数据库.pdf (1.29 MB , 下载次数: 37 ) 按照这个教程配置后,Place database part 命令可以打开但是调不出元件,
我的封装库路径都设置过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各位大神 有没有配置过的?
帮忙指点一下啊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
怎麼解決的

网友(2015-09-10):
怎么解决的,请解

网友:
怎么解决的哦,求解

网友(2016-01-21):
求解哦,我的是看不到属性,如附件和图片,谢谢~

看不到属性

看不到属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也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请问是怎么解决的,能告诉我下吗,谢谢了~

网友(2016-02-29):
回复 网友B:

你好! 请问你的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6-04-12):
回复 网友A:

如何解决的,请帮忙指点一下,你的版本是多少? 我的是 16.6  QQ371579787.谢谢你能够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