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运放中的slew rate在取值时到底斜率最大值还是取10%-90%呢?

楼主(2015-01-19):
在做运放slew rate仿真时,发现slew rate在取曲线的10%-40%,10%-30%时的斜率差别很大,而且给的阶跃信号幅度不同时,s斜率也不一样,看Allen书说的是slew rate定义为“最大输出电压变化速率“,所以slew rate 取的直线斜率的最大值吗?

网友:
一般取10~90,其他区间没有参考意义。并且大阶跃摆率和小阶跃摆率要平均,才能做为参考指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版主帮助,要平均是指大阶跃和小阶跃的SR应该取平均值吗?

网友:
10%-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