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般模拟锁相环里ADC用于干啥啊?

楼主(2015-01-19):
今天面试,被问到了这个问题。
锁相环里用ADC是干啥的啊?

记得自己还碰见过类似的电路,但是给忘了。

求各位指点下。你们做的锁相环里,有用到ADC的地方吗?一般是干啥用?

网友:
adc在pll里不是必须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啊。但是有的情况会用到,那ADC是干啥用的呢?

网友:
做VCXO用,或者做快锁跳频用于自适应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呃,有没有相关的文章给介绍一下的?不太懂您说的。。。。囧

楼主:
回复 楼主:

   顶顶,别沉了。

网友:
在高速ADC中常常用到,用于稳定时钟,比如采样时钟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大,您看反了吧?我的意思是在锁相环电路里的ADC模块是干啥用的?

如果有关于ADC里高速采样时钟的文章,还请推荐下。O(∩_∩)O谢谢

网友:
哦,我也差点看反了。知道是某种ADC里边可能需要锁相环。话说,不会是你当时听错或者记反了吧?
锁相环里的ADC,用在什么地方,很好奇。

网友:
同,我们组这次流的流水线ADC中就需要锁相环,不过后来又被老板拔掉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D:

   空文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高速ADC都得需要个高频时钟来采样吧?不用锁相环用啥啊?

网友:
指的是调制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您能具体说说吗?调制器是个什么情况?发数据的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小数分频锁相环里面不是有调制器吗,我就能想到这个

网友:
见过用DAC。
算是ADC的就只想到jinlilijin讲的vcxo。。

楼主:
回复 网友G:

   那DAC又是干啥用的啊?

网友(2015-04-21):
在frequency hopping (如bluetooth)的系统里面 用来做自适应控制CP电流来补偿
温度工艺对on chip filter的影响造成的带宽变化。
简而言之就是控制阶跃相应稳定时间不受温度和工艺的影响

网友:
同,我们组这次流的流水线ADC中就需要锁相环,不过后来又被老板拔掉了。。。
引用 网友E:

   你们是正向设计?

网友:
会不会是高速Serdes中的CDR用了ADC来采样输入信号,然后在数字域完成复杂的均衡同步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