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PLL宏模型的问题...

楼主(2015-01-19):
在提取VCO宏模型仿真的时候 一直显示报错。
ERROR (SFE-23):''input.scs" 14 : I0  is an instance of an undefined model oscmm.

有知道的大神解答一下么?

楼主:
自己顶一个,,,,

楼主:
是按照cadence文档上加的路径和库,,怎么会报这个呢

网友:
检查你的model lib定义是否有这个oscPPVmodel.mat,再确认下该文件是否放在正确的路径下了。

网友(2016-05-06):
你用的是什么仿真?我怀疑可能没有选对仿真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