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ie cell的fanout 和 cap违反

楼主(2015-01-19):
ICC自动插入Tie cell,设定了相关约束(如下)但还是有违反,求助各位,有什么办法

报告中fanout是84,cap是0.38

报告中fanout是84,cap是0.38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在什么阶段加入这个脚本,我也试验过,却一直没有成功.最后还是connect_tie_cell解决的,脚本和你用的差不多

网友:
用connect_tie_cells 吧,这个靠谱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我看到你的帖子了,跟你同样的问题,用connect tie cell没有接上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版主,用了下有点问题,提示成功了,但是全都skip了,实际并没有接上,跟2楼情况一样,还在找原因

网友:
脚本没写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新建位图图像 (2).bmp 版主,我用到的脚本都在这,有什么问题吗,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
# before routing stage ,
connect_tie_cells   \
-objects [get_flat_pins -filter "net_name==VDD || net_name==VSS" ]  \
-obj_type port_inst  \
-tie_high_lib_cell TIEHBWP7T \
-tie_low_lib_cell  TIELBWP7T \
-tie_high_port_name Z  \
-tie_low_port_name Z  \
-max_fanout 10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 我也是用的这个命令通过的,我碰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如果connect tie cell 跟楼主的的脚本并用,会导致vcs过不了,但是fm和pt都ok

网友(2017-11-29):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的max capacitance是取得多少?是lib里面的一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