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非线性失真不明显的情况下,SAR ADC的信号输入范围最大能达到多少怎么确定?

楼主(2015-01-19):
最近老板在让做一个SAR ADC设计的方案,采用3.3V VDD,0.35um CMOS工艺,自己暂定信号输入范围为1.65±0.5V,怎么才能确定这个范围是否合适呢?要怎么从工艺库中确定信号能够处理的信号范围有多大?看系统的SNR和SNDR的差别有多大吗?求大神们指点一二!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SAR ADC简单

网友:
1.65±1V吧

网友:
你的input range取决于信号路上的输入范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是从工艺的尺寸和电压得到的经验值吗?还是有什么其他的依据?

网友(2017-12-07):
SAR ADC的信号输入范围最大能达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