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江湖救急!请教一个关于做IP的black box问题

楼主(2015-01-19):
别人提供给我一个IP(IP名为BGR1P2000_V09),里面只有引脚信息,我在跑顶层的LVS时将其做成一个black box,就是在LVS runset文件中加入LVS BOX BGR1P2000_V09,然后跑LVS,结果跑出来出现了笑脸,但是会存在两个error,就是说IP中的电源和地都open circuit,这我该怎么解决?错误信息以及IP的AVSS引脚信息如图所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
因为里面不相连接 ,但是又是同一个text,当然是open了,  真正的layout换了以后,
里面是连在一起的,自然就没这个warning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明白,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