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LDO补偿方式

楼主(2015-01-19):
现在反向做的抗辐照LDO,电源电压:1.5---7V,负载电流:0---3A。可是搞不清此LDO是

如何补偿环路的?datasheet上面说的是:EA(误差放大器)内产生抵消LDO输出端极点

的零点(可我没有弄明白这个零点是怎么产生的?).Ccomp=10nF,为EA提供主极点。

Cx=1nF,抵消Cout和ESR提供的零点。Cout=220uF。Vref=0.6V。
下面是误差放大器的电路图(我自己画的,将就看哈)
下面是整体电路图。误差放大器的输出接buffer

楼主:
自己先顶下。。。期盼大神解答

楼主:
RE: 求助LDO补偿方式

哎,发错位置了,版主大人能不能帮我移动到模拟IC设计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EA中的R和C大概是什么量级的,如果不是很大,看起来像是两个极点的Miller补偿,用10nF电容把两个极点拉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就只考虑输出极点和M11栅端的极点就行了吗?

网友:
你的EA上面的comp 接入点明显是个low impedance node。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还有就是comp点的电流镜的镜像比例大概是多少?RC的值和这个电流镜的比例就可以确定他的原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1:1,R=4K,C=20pF。感谢大神

网友:
如果没分析错,你这个是3 级ldo, 主极点在M10漏端, 由ccomp提供, CX会提供一个零点.而EA中的C是为了消除频率响应的peak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求详解,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2017-07-17):
可惜没人解答

网友(2019-10-09):
老大搞定了没有呀,我有个电路感觉好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