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的PCIe转慢速设备,该怎么设计,求大神帮助!

楼主(2015-01-20):
FPGA之前没用PCIe做过慢速设备,都是直接访问寄存器或者RAM,后面都是速度比较快的东西,PCIe的效率也算是没有浪费。现在有一个项目,需要用到一些慢速芯片,比如读时序,需要等待100多ns的周期,才能从芯片里得到有效数据,PCIe用的xilinx的core,就是说,如果PCIe发起一个MEM RD,我后面的逻辑收到该请求,要去产生慢速芯片的读时序,然后等待100ns左右,从芯片获取有效数据,然后再把该数据通过CPLD包回给PCIe,完成一次读取,在这个CPLD没有发出去之前,我要产生一个反压信号去给PCIe,堵住正在来的TLP包。这个已经协商好了,时序转换是我的事,慢速芯片的软件驱动是上位机的事,我知道这么设计,有些问题,不知道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建议?! 谢谢!

网友:
如果是a家的就好办。
在AVALON上增加一个缓冲桥模块IP就搞定。X家的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怎么用过A,但请问这样做的原理是什么?  求指教,如果我了解了原理,可以自己去设计这些缓存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