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助ADS AM调制的包络仿真问题

楼主(2015-01-20):
求教大神如上图所示载波频率是113MHZ怎么设置envelope,让调制波形显示出来

求教大神如上图所示载波频率是113MHZ怎么设置envelope,让调制波形显示出来

求教大神如上图所示载波频率是113MHZ怎么设置envelope,让调制波形显示出来

网友:
1. 載波=113MHz, 那麼MOD1的Fnom應該就不是1GHz
2. ENVELOP的stop time要等於30Hz周期的倍數, step time要小於113MHz周期的1/4~1/10
3. ENVELOP的frequency要等於113MHz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结果显示计算太大。。。

网友:
你的step time好像設太小了=(2/226)*10^-9=8.85*10^-12
把它改成step time=(1/(113*4))*10^-6試試, 另外order改成3看看是否可以

楼主:
出来的波形不对啊 ,求大师支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波形不对啊

网友:
1. 這是frequency domain模擬圖
2. 根據AM原理, 會產生三個不同頻率的信號, 分別是Fc, Fc+Fm, FC-Fm(Fc=113MHz, Fm=30Hz), 所以可能原因是Fm頻率太小所以在圖上看不出來, 把x軸範圍改小看看, 或是把Fm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