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ASIC 除法怎么实现

楼主(2015-01-20):
做全数字锁相环,里面有数字滤波器,可是 asic的资源有限啊,数字滤波不是会涉及到除法运算嘛?一个除法占用的资源和功耗比其它总的还多,这怎么办了?请问大家是不是ASIC里面都无法做除法了啊,还有全数字锁相环 里面滤波需要 很优良的效果吗》一般噪声来源是哪

网友:
我说说除法器吧:
如果想自己做一个除法器,有恢复余数法(Restoring),不恢复余数法( Non-restoring), SRT算法...等等。一次上1位商的(基-2,Radix-2)都不难。高基数的一次可上多位商。 高基数的SRT算法,速度快,但较复杂。前两种不适合实现高基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行 啊。只要是除法 都无法满足功耗和面积要求,  我想可不可以用移位的方式实现除法,可是移位只能是除以2的次方倍,比如我除以3到底移一位还是2位,这个对滤波器性能是不是影响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移位也可以实现除数不是2的幂次方,但是是串行的,速度慢,原理是多项式除法,和求余电路一样。如果你不是要求一个周期就出结果,可以考虑下。

网友C:
可以调用DesignWare里面的除法器,有并行和串行两种类型,DC会根据时序面积要求进行优化的。

网友D(2022-04-19):
引用 网友C:
可以调用DesignWare里面的除法器,有并行和串行两种类型,DC会根据时序面积要求进行优化的。 ...

你是说用除法符号/,工具会自动调用?

网友C(2022-05-22):
引用 网友D:
你是说用除法符号/,工具会自动调用?

需要显式例化模块
DW_div或DW_div_seq或DW_div_pipe
来实现串行或流水线除法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需要显式例化模块
DW_div或DW_div_seq或DW_div_pipe
来实现串行或流水线除法器

用除法符号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