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大神一个问题,关于DDR供电的,非常感谢!

楼主(2015-01-20):
请教大神们,请问DDR的VTT供电使用普通的LDO来供电可以实现吗?因为通常常见的DDR专用供电芯片都是带源出和吸收能力的LDO,在不使用这种专用LDO的情况下,能否使用普通的LDO来供电呢?请教,急~

楼主:
召唤大神啊~~

网友:
你應該先去比較DDR專用的LDO與你想取代的LDO datasheet 裡,  哪些spec不同, 再提問吧

不然所謂的一般LDO種類太多了, 板上高手應該很難判斷那些可以用哪些不能用吧

對DDR不熟, 幫不上忙, spec差異列出來後, 再請板上能人幫你吧

网友:
那个是一半的电压,还是需要用专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