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ual tone fft如何仿真

楼主(2015-01-20):
ADC的dual tone fft如何仿真,我只是表面意思理解,有两个输入频率,怎么计算这两个频率,应该和采样频率相关,还有就怎么输入两个频率?谢谢,请高手指点,千恩万谢!!

网友:
比如128个点采样,你选第63个点和第65个点的频率,不就是双tone都相关了吗?至于灌信号,analoglib里vsin源可以定义两个频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etiet!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