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 2013 修改过hostid后license不起来

楼主(2015-01-20):
原先机器装了calibre 2013 能正常跑起来.昨天因为特殊原因不得不修改系统主机名修改完成后重新生成了新license,但怎么也起来。
synopsys的软件都正常,独独就calibre不行,不知道有没有解决办法?

楼主:
运行calibre -gui后 log里一直是这两行,没有新的错误出现...
这到底是怎么啦?
11:04:55 (mgcld) EXTERNAL FILTERS are OFF
11:04:55 (lmgrd) mgcld using TCP-port 49134

楼主:
测了几遍,感觉是calibre连不上license服务器。
不知道应该怎么检查?
求救!!

楼主:
搞定收工
跟hostid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setenv MGLS_LICENSE_FILE 27001@xxx
我是单独写了一个文件调用的,忘了修改

网友:
LZ还是有水平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呃,没什么水平,一直的摸索。

网友(2015-03-30):
楼主怎么解决的  分享下啊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