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基准芯片流片后,如何测试PSRR和温度系数(曲线)?

楼主(2015-01-20):
如题,谢谢大家。
另外,芯片后仿时基准电压为1.2v,流片后基准电压为1.35v,如何修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自己就是designer。

测量PSRR方法:基准电源电压5v,在5v电源电压上叠加一个峰峰值为V1、频率为1Hz~1kHz的正弦波,然后测量基准输出电压的峰峰值V2。那么PSRR=20lg(V2/V1),这样对吗?

网友:
差这么多,要找原因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建议不要加太大的ac,避免直流工作点变化,另外输出使用放大器放大,这样才能在示波器上测到。可以参考:

网友:
有问题了!偏也不会偏真么多

网友:
Monte Carlo跑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只跑了工艺角,没跑Monte Carlo。现在只是测试了一块芯片,再测几块试试看,找找原因。

网友:
期待你的结论

网友:
有修调位吧,如果修调控制位在全0或者全1,而且修调范围又设置的很大,修调一下就好了

网友(2015-11-19):
有频谱仪可以在输出看频谱,是否可行?

网友:
这是用什么仪器测的,测试方法能保证结果准确吗

网友:
是否有熔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