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关于cadence的破解

楼主(2015-01-20):
请教:

1,是否一定需要 license gen工具来破解?
2,如果可以用下载的license,是否只需要修改cdslmd的路径,HOSTID=ANY,是否将ANY改为本机的mac 地址?

不胜感激

楼主:
如下设置环境变量

export CDS_LIC_FILE=/home/hnxu/RC/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PATH=/home/hnxu/RC/binPATH

提示错误
Checking out license 'RTL_Compiler_Ultra'... (0 seconds elapsed)
License 'RTL_Compiler_Ultra' checkout failed.
Checking out license 'RTL_Compiler_Physical'... (0 seconds elapsed)
License 'RTL_Compiler_Physical' checkout failed.
Checking out license 'RTL_Compiler_Verification'... (0 seconds elapsed)
License 'RTL_Compiler_Verification' checkout failed.
Checking out license 'RTL_Compiler_L'... (0 seconds elapsed)
License 'RTL_Compiler_L' checkout failed.
Checking out license 'Virtuoso_Digital_Implem'... (0 seconds elapsed)
License 'Virtuoso_Digital_Implem' checkout failed.
Cannot obtain 'RTL_Compiler_Ultra' license.
Abnormal exit.

而如下设置环境变量

export CDS_LIC_FILE=/home/hnxu/RC/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PATH=/home/hnxu/RC/tools/synth/bin/32bit:/home/hnxu/RC/tools/bin:/home/hnxu/RC/tools/dfII/bin:/home/hnxu/RC/binPATH

提示错误
rc: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lpsolve55.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楼主:
额,找到问题了,是bashrc的问题,和我之前装的synopsys冲突了

网友(2016-02-21):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遇到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请问你后来怎么解决的?以下是你的帖子。我的是cshrc,没发现有什么冲突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4756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