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的初学者,有没有日能够指导一下

楼主(2015-01-20):
第一次学这个如何把这张电路图画成版图呢?

网友:
这个还是找人现场指导比较好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1.首先 準備電腦 軟硬體
2.開始 畫
3.完成

网友:
请教一下,这个电路的学名叫什么?比如什么门之类的,遇到过两次,都不知道该叫它什么模块。

网友:
AOI21

回复 网友A:

网友:
请人现场教你吧,说起来太麻烦

网友:
如果你做过pcb设计,那么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直以为AOI 仅是“与或非”这类门的总称。原来后边加个21等数字,就有具体的意义啊。对于AOImn,是不是表示前m个、后n个分别相与,然后将两个“与结果”再或以下,最后整体取下反?------------------------------------------------------------------------------------------------------------------------------
我理解不全面,现在已经知道规则。多谢。

网友:
aio21  !(AB+C)像这种数字逻辑layout要求不高,就上下结构电源、PMOS、NMOS、地中间用metal连起来就OK了

网友:
    就是酱子的

网友:
layoutXL拉出来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