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TCL如何如何实现行与行之间的比对

楼主(2015-01-20):
#!/usr/bin/tclsh
set f [open aaa r]
while {[gets $f line] >= 0} {
       set pat [open bbb r]
       while { [gets $pat lines] >= 0} {
              if { [ regexp $line $lines ] == 1 } { puts $line }
             }
       close $pat
}
close $f

我是想如果aaa 与 bbb有相同的行,就把此行输出,问题执行后是会返回

couldn't compile regular expression pattern: brackets [] not balanced
    while executing
"regexp $line $lines "
    ("while" body line 4)
    invoked from within

难道是因为文本内有[]这种符号存在?

网友(2016-06-29):
用shell 里面的 diff 和grep -v 应该就能实现你想要的。
sort aaa
sort bbb
diff aaa bbb
#假设得到cccc
grep -v cccc aaa
应该就可以了。